【TI FAQ】如何降低MSP430的功耗 ?

楼主(2014-11-17):
降低功耗的最重要的途径是使用MSP430的时钟系统来最大限度地提高MSP430处于LPM3的时间。在实时钟和所有的中断都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LPM3的功耗低于2uA。32-KHz的晶振用于ACLK,CPU时钟来源于DCO(正常情况下市关闭的),这需要6-us的唤醒时间。
以下是其他的一些减小功耗的原则:
— 使用中断来唤醒处理器,控制程序流向。
— 外围模块仅当在需要时将其打开。
— 使用低功耗的集成外围模块来取代软件驱动。例如Timer_A和Timer_B可以自动产生PWM波、捕获外部定时而不占用CPU资源。
— 使用计算分支和快速查找表来取代标记的设置和大量的软件计算。
— 避免频繁的子程序和函数调用以降低软件开销。
— 对于较长的软件程序,最好用单周期CPU寄存器。
— 确保所有未使用的端口引脚是开路的,并且设置成输出。

网友A:
楼主总结的比较全面的,先参照学习的啦。

网友B:
这个就是需要合理的分配外围电路的工作的吧。

网友B:
楼主总结的也非常详细的,,值得参考的。

网友C:
对于较长的软件程序,最好用单周期CPU寄存器——这一点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程序中所用算法的也很重要的。

网友D:
这个主要还是靠外围电路的合理设计的吧。。

网友E:
避免频繁的子程序和函数调用以降低软件开销。

网友A:
确保所有未使用的端口引脚是开路的,并且设置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