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啥程序执行完 printf之后跑飞了?不停地输出空格

楼主:
哪位朋友能帮我看看为啥程序执行完 printf之后跑飞了?不停地输出空格?

网友A(2014-11-17):
典型的程序启动地址和系统中断向量表设置不一致引起……

网友B:
选择使用microlib并且重定向fputc就能使用printf,楼主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C:
根据楼上的意见修改,网上也能搜到相关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