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 DCO 的频率会有抖动吗?

楼主(2014-11-17):
DCO模块混有两个DCO频率,fDCO 和fDCO+1,用以产生介于fDCO 和fDCO+1之间的频率。这样就可得到带有所需的平均频率的调制时钟。调制的影响表现形式就是频率的抖动。本质上来说,这种调制将时钟能量扩散到一个宽带中,减小了电磁干扰(EMI)。

DCO频率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请参阅器件数据手册关于DCO的具体说明。注意任何供电电源的不稳定也会造成DCO频率的抖动。

网友A:
DCO模块混有两个DCO频率,fDCO 和fDCO+1,用以产生介于fDCO 和fDCO+1之间的频率。

网友A:
MSP430单片机的DCO时钟是非常准的啊。

网友B:
430的dco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跟单片机内部采取的机制是相关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是,430单片机由于采用的特殊处理方式,其dco是非常准确的。

网友D:
DCO是单独工作的,启动快,刚启动的时候先是DCO工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选择晶振源,选好以后,选哪个就是哪个工作(不用的可以通过控制位关闭),如果你所选的是外部晶振,突然失效了,不振了,那么DCO就会自动起振,成为MCLK的时钟源。

网友E:
DCO频率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