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在MSP430中可以使用嵌套中断吗?

楼主(2014-11-17):
如果在中断处理函数中GIE位被置1,那么中断嵌套将被激活。正常情况下,在中断服务程序中,GIE位是被复位的。因此,如果你想在一个中断中需要嵌套另一个中断时,就必须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将GIE位置1。请参阅用户指南的`System Resets, Interrupts, and Operating Modes`这个章节。

网友A:
嵌套中断是可以的啊。。要合理安排执行的时间的吧。

网友A:
还有响应中断的优先级的也是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B: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需要注意中断的时效性的。

网友C:
嵌套中断是可以的,注意好中断程序的处理的就可以的吧。

网友D:
这个只要处理好了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啊。。

网友F:
参考了,,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