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 的端口引脚中断时边沿有效还是电平有效?

楼主(2014-11-17):
端口引脚中断是边沿有效并且可以单独设置。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引脚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注意在MSP430x3xx器件中仅仅是有专门中断向量的P0.0和P0.1的中断标志会被自动清零。在其他具有中断能力的端口引脚上,中断标志不会自动清零,用户必须软件清零。对于任何一个需要服务的中断,除了那些独立的中断使能位,在状态寄存器中的全局中断使能位(GIE)也必须被置位。

网友A: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的自己设置寄存器的吧。

网友B:
这个中断响应的一般都是边沿有效的,根据相关寄存器设置的吧。

网友C:
这个是根据所设置的寄存器的内容而定的吧,人为所定的。

网友D:
这些在进行方案设计的时候就需要注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