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中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11-17):
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DSP6455在用flash自动加载时,boot中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顶一下的吧,不是很清楚的啊

网友B:
初始化段,自定义段,就是把ccs中的源代码改成汇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段,自定义段,就是把ccs中的源代码改成汇编.

自定义段是这样表示吗

楼主:
自定义的这个段 和编译完成的其他段  是什么关系 ? 怎么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