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用过ATmega3290 单片机的么?ISP编程失败

楼主(2014-11-17):
我按照手册上的引脚图,将MOSI,MISO,SCK,RST,VCC,GND分别和USB下载器的10PIN连接好。
但是都连不上,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换了几片新的芯片都还是这样。
一开始以为是烧录器坏了,连到别的板子少就好使。
难道是ATmega3290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

网友A:
先检查连接和供电的问题, 再看 ISP 发 RST 信号时, 有没有正确让 MCU 的 RST 引脚复位.
另外, 上位机有没有能够支持你这个器件?

网友B:
可以查看一下是否熔丝设置,禁止了ISP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连接和供电的问题, 再看 ISP 发 RST 信号时, 有没有正确让 MCU 的 RST 引脚复位.
另外, 上位机有没有 ...

上位机就是电脑,用的是usb的下载器,肯定是支持的,供电和连接我都是按照操作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看一下是否熔丝设置,禁止了ISP编程

因为都是新的CPU,一次都没有连上,所以不会是锁熔丝了

网友C:
ATMEGA3290的ISP编程跟其它的AVR器件是不一样的,AVCC引脚还需要连到VCC供电,如果你用的是内部晶振的话,XTAL脚可不用连!
详细可找当地的代理商进行技术支持。
ATMEL代理 QQ 10854872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GA3290的ISP编程跟其它的AVR器件是不一样的,AVCC引脚还需要连到VCC供电,如果你用的是内部晶振的话,X ...

这个是我原理图的单片机部分,AVCC是已经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