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反射式太阳能聚焦跟踪

楼主(2014-11-17):
大家好!我的毕业设计要做一个太阳聚焦追踪系统,控制两块宽1米的镜子跟着太阳的高度角走,固定的反射到一块板子上。精度要求是0.1度。老师要求用直流无刷电机来驱动。但是太阳高度角每分钟也才差不多转0.1度,淘宝上看到直流无刷电机加上减速器每分钟也得转个几转。请大家指教该怎么解决。(不知道pwm调速调到很低的转速行不行)

网友A: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配合机械的蜗轮蜗杆来处理即可,如果不行,完全可以使用步进电机的嘛。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加上减速器每分钟也得转个几转. 但是不换相能够锁定在某个位置, 所以总体上是可行的. 至于定位精度, 那就看你选用减速比了. 好好计算一下, 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配合机械的蜗轮蜗杆来处理即可,如果不行,完全可以使用步进电机的嘛。 ...

我也想用步进电机,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用直流电机.我读电子的,直流无刷电机应该属于电气的吧.实在晕晕```: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步进电机,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用直流电机.我读电子的,直流无刷电机应该属于电气的吧.实在晕晕 ...

关键是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怎么来精确的控制整个角度,除非你的无刷电机具有反馈,有的是带霍尔传感器的就可以。

网友C:
1、合理配置减速器——输出速度在电机最高转速时略高于所要求的最高可能速度。
2、跟踪——位置反馈——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难道直流无刷电机的调速范围还不能满足要求吗?——显然不是!)
3、做得更好些——
(1)考虑局部时间无太阳照射的情况。
(2)考虑不同季节的情况。
(3)每天的自动归位(自动恢复到早晨太阳初始的角度——不同季节是不同的,严格说每天都有差别,只是很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合理配置减速器——输出速度在电机最高转速时略高于所要求的最高可能速度。
2、跟踪——位置反馈——对 ...

主要是电机这部分不太清楚.比如该用什么型号的直流无刷电机加上什么减速器,价格会不会很贵等等.其它的是先在电脑上算出我所在地点一年里的太阳高度角变化(间隔1分钟),放在u盘里.单片机通过u盘读取模块每隔一段时间读取数据.对比时间控制电机转.

网友D:
系统:带反馈的电机+行星齿轮减速机+GPS。如果感觉还有问题+四象限传感器。步进电机在强风等大负载可能会有偷停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