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表24V输入的电源保护(反接\雷击浪涌\过压\过流等保护)

楼主(2014-11-17):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做一个仪表, 供电是9~24V, 将外部供电用TPS54340降压成5V给单片机和其他系统用.

关于电源保护的问题, 搜索了好多帖子, 看的云里雾里的, 不知道哪个对错了.

仪表的工作环境有可能会雷击, 也有可能接反, 也有可能过压.

成本不敏感!

还请大家赐教!

楼主:
我发现我这个图有很大的问题.

1. D1的位置是不是放错了?
2. VCCin下面的GND不应该接GND, 因为这个地方直接是外部24V的GND, 如果标为GND, 那如果反接时, 我的其他电路的GND其实就是个正极.

重新画了一下,

这个仪器建议供电24V, 功耗最大预计在1A, 如果D2的压降为0.7V, 是不是就会产生0.7W的消耗呢?
http://bbs.21**/47693.html
上面这个链接有说这个问题.

我看到有个帖子说, 直接在V- 和 V+接一个 二极管, 如果反接, 直接去烧别个的电源. 这种接法应该在正确的接法下, 不会产生任何功耗吧?

楼主:
P1

p2

p3

网友A:
9~24V供电的防雷/过压保护:

网友B:
可以加个共模滤波器。

网友C(2018-04-13):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