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关ST Motor Workbench辅助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如图所示,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开发的时候遇到了下面的问题,IAR是6.0的,但是编译不成功
我的QQ312204643,望各位大侠帮小弟解决。

网友A:
去项目的Option下看看,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标签是否漏掉了配置?

include里面是
$PROJ_DIR$\..\..\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PROJ_DIR$\..\..\..\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STM3210B_EVAL
$PROJ_DIR$\..\..\..\MCLibrary\interface\common\
$PROJ_DIR$\..\..\..\MCApplication\interface\
$PROJ_DIR$\..\..\..\SystemDriveParams\
$PROJ_DIR$\..\..\..\UILibrary\interface\
$PROJ_DIR$\..\..\..\UILibrary\inc\
$PROJ_DIR$\..\..\..\PFC_Application\interface\
$PROJ_DIR$\..\..\..\PFC_Application\inc\

Deifne里面是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
USE_STM3210B_EVAL

对应配置是STM32 FOC SDK 3.4 Web 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项目的Option下看看,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标签是否漏掉了配置?

include里面是

配置是一样的,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项目的Option下看看,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标签是否漏掉了配置?

include里面是

IAR版本为6.5,(6.4也是一样的错误),SDK为3.4WEB
配置完参数后MAKE是这样子的,如果把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int s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注释掉,会变成这样
头文件路径:
$PROJ_DIR$\..\..\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PROJ_DIR$\..\..\..\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
$PROJ_DIR$\..\..\..\Utilities\STM32_EVAL\STM3210B_EVAL
$PROJ_DIR$\..\..\..\MCLibrary\interface\common\
$PROJ_DIR$\..\..\..\MCApplication\interface\
$PROJ_DIR$\..\..\..\SystemDriveParams\
$PROJ_DIR$\..\..\..\UILibrary\interface\
$PROJ_DIR$\..\..\..\UILibrary\inc\
$PROJ_DIR$\..\..\..\PFC_Application\interface\
$PROJ_DIR$\..\..\..\PFC_Application\inc\

DEFINE的是: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
USE_STM3210B_EV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项目的Option下看看,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标签是否漏掉了配置?

include里面是

这个图片是配置好参数后,打开工程MAKE,如果我注释掉这些错误,就会产生我一开始那些UI_PROCESS等错误

网友B:
换成英文路径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英文路径试下看看;

还是不行,您可以远程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英文路径试下看看;

换成英文路径是一样的错误,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DEMO还没有跑起来,真是万事开头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您可以远程操作吗?

不行,公司网络不允许;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换成不是WEB版本的3.4版本的库就行了。

楼主:
我换成用户库就OK啦,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