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怎么读取里面的程序已有ST-LINK V2,用什么软件可以读呢?

楼主(2014-11-17):
有个数显络铁自动休眠坏了其他的正常,问了下厂家说是stm8s003坏了,我自己淘宝买了st-link 和新的芯片请问怎么才能读取老的芯片程序,我网上找了好久好像只有烧录的没有读的。求大神**

网友A:
用STVP连上STLink/V2,菜单栏选择读就可以,如果报错,说保护,那就放弃吧

网友B:
用ST LINK读下看看;
读不出来,可能芯片坏了,也没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VP连上STLink/V2,菜单栏选择读就可以,如果报错,说保护,那就放弃吧

我试了下提示未连接是不是我接错线了 求指教,,我的接法是
根据芯片手册我查了下stm8s003的针脚含义这样接法对吗?
stlinkv2的1针RST对应芯片的4脚NRST
stlinkv2的3针SWIM对应芯片的18脚PD1/SWIM
stlinkv2的5针GND对应芯片的7脚VSS
stlinkv2的7针3.3V对应芯片的9脚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