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逆变电源的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4-11-17):
最近做了一款逆变电源,SPWM 方式,输入1000VDC,输出380VAC。基本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在做软启动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我的软启动思路是这样的:如图,比如说正常输出380V后,b图的阴影柱形图见b图。现在刚开始的时候b图中阴影柱形图的长由较小慢慢涨到正常的长度(改变柱形的长,高不变),也就是每个阴影的面积由小变大,以实现软启动的过程,在此过程当中频率一直是不变的,50HZ,在此过程当中,空负载的时候接万用表测试的时候电压大约从120VAC涨到380VAC左右的。在实际接电机的时候,小电机运行情况良好,软启动效果也不错,但是接大电机的时候就不行了,电机晃了一下就不动了。问题:
1.什么原因造成电机这样的呢?
2.刚开始的时候电压输出较低,此时是电机的电流时非常大吗(导致烧毁IGBT),还是电流非常小呢(电压低)?
3.电机是由于电压低而导致憋住,从而不转吗?
4.我这样的软启动方式对不?(频率不变,改变输出电压的方式)还是输出电压不变,改变输出频率来控制转速的呢??
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1000VDC那里的输入功率太小了啊,我之前做1KW的逆变电源用由DC power supply 代替2节蓄电池提供24V输入电源,带一个400W的灯亮一下就灭了,带200W没问题,输出电流太大导致反馈电流大把辅助电源给关掉了.后来把DC power supply输出电流跳大就能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000VDC那里的输入功率太小了啊,我之前做1KW的逆变电源用由DC power supply 代替2节蓄电池提供24V输 ...

1000VDC那里一点也不小,是带机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VDC那里一点也不小,是带机车的。。

软件有过流保护电流太高了关了SPWM驱动? 要测带大电机时SPWM驱动波形有没? 带大电机时逆变那里母线电压降下去了?我比LZ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应该是对输入侧(1000VDC)那头进行,为何现在是对输出负载而设,如此的软启动(也叫缓启动)等于一开 ...

1.对1000VDC进行?能说的具体点吗?
2.我现在是对输出的电压设置的,慢慢变大的。而别人的电源软启动的电流比正常的工作电流还小呢,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有过流保护电流太高了关了SPWM驱动? 要测带大电机时SPWM驱动波形有没? 带大电机时逆变那里母线电压 ...

软启动那,还没检测电流值,带大电机时应该有波形的(没测),带大电机时母线电压应该没将多少,500VDC保护呢。。

网友C:
首先要纠正你糊涂思维!…
输出电压不变,改变输出频率来控制转速…
你是在做变频器?…
为什么要软启动?…
搞清楚了、接着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纠正你糊涂思维!…
输出电压不变,改变输出频率来控制转速…
你是在做变频器?…

我做的不是变频器,就是单纯的一个逆变电源。负载接的是一个大电机,所以要加软启动的。
软启动怎么来做,我不是太清楚,上边我做的软启动只是我尝试的,效果不是太好。具体怎么做软启动我还是不是太清楚。。。。。。

网友C:
我会耐心的与你探讨:
软启动…   是为了特定的电源或用电设备使之安全运行…
大功率开关电源、DC/AC(逆变器)或变频器、UPS等设备由于电路及器件特性,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你用的电机是多大功率?你的EPS是多大的功率?电机用电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耐心的与你探讨:
软启动…   是为了特定的电源或用电设备使之安全运行…
大功率开关电源、DC/AC(逆变 ...

刚开始的时候负载功率(电机功率)约15KW左右,带不动。后来用一个小一点的电机(约5.5KW左右吧)能带的起来。软启动过程当中启动电流约为正常运行电流的5倍左右,而且输出电压也偏低,约340VAC左右(我加个了前馈-输入电压500V--1000V,实际效果好像不太好,输出不太稳定,320VAC--340VAC,想把前馈撤掉)。我担心带那个大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可能会更低的(小于340V)导致带不动大负载。EPS功率不太清楚。电机给380V就能转了。
另外别人家的电源,我看了现场测试的视频,在同样的条件下,测试过程当中,电压输出也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不过电流一直是很稳定的,没有启动几倍的情况,软启动的过程当中,启动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差不多,而且很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它的软启动和我的软启动电压输出形式都是差不多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是从低到高的过程,我的那个怎么就启动不起来呢??

网友C:
等等!…我有点晕…
你那EPS是多少输出功率?…
是接380V动力电源吧?…
你那EPS可随意调整工作电压:500~1000V?很强大!…
        测试过程当中,电压输出也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不过电流一直是很稳定的,没有启动几倍的情况,软启动的过程当中,启动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差不多,而且很稳定。
   你那是永动机?!…我投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等!…我有点晕…
你那EPS是多少输出功率?…
是接380V动力电源吧?…

实际上是一个机车,500-1000V是整个线路的电压范围,远一点电压就低了。正常可能在800-900V。

楼主:
还有人么??

网友C:
哈哈!…你很执作!
你那逆变器输出功率多大、搞清楚没?…
你对电机拖动很欠缺呀!…
我晕的原因是;    启动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差不多,而且很稳定。

网友C:
“还没检测电流值,带大电机时应该有波形的(没测),带大电机时母线电压应该没将多少”…
做课题、或是做项目:有些技术参数心里要有个数…否则…
   楼主貌似一个做前沿课题的生物学家、忙里偷闲的节奏呀…仰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人么??

既然你的负载是大电机,建议你不要增加软启动电路,或是软启时间尽量短一点,因为电机启动电流非常大,软启时间长了可能起不来,我猜

网友E(2015-08-22):
哈哈,楼主没做过变频器!!!不光是电压变,频率也要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