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板烧录ubuntu文件系统后,网络无法连接

楼主(2014-11-17):
imx6开发板烧录ubuntu文件系统后,网络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啊,板子起来以后你链接网线就OK的了。请问串口上出来什么错误信息,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dhcp requesting  ....time 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dhcp requesting  ....time out

请问你板子起来了吗?是板子起来过程中出现上述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板子起来了吗?是板子起来过程中出现上述现象吗?

起的过程中,然后板子能起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的过程中,然后板子能起起来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NFS还是SD卡还是EMM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NFS还是SD卡还是EMMC呢?

emmc启动,资料里说通过setenv还设置启动路径,但是提示-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启动,资料里说通过setenv还设置启动路径,但是提示-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

u-boot起来以后,在u-boot中设置启动参数。要不你u-boot起来时候print一下,把你的参数设置发给我看一下。
这里使用set命令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hcp requesting  ....time out

楼主,你手动设置网络行不行,如果用dhcp自动设置网络需要你的网络支持自动分配ip的,确认你的路由器打开了dhcp服务了吗?

网友C(2015-04-19):
路由器得起了dhcp服务,客户端再用dhcp命令才能自动获取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