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纹波噪声测试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4-11-17):
很多客户在测试开关电源纹波噪声测试时,存在很大疑惑:
1、纹波和噪声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对电源进行测试时,一般并不刻意的去把他们分开,我们关注的是接受供电的电路、仪器、仪表是否会收到影响,所以我们测量的是纹波和噪声两者的合成干扰,用峰峰值(Vp-p)表示。
2、测试带宽的选择,带宽越大测试越准确,这种认为是不正确的。输出纹波的频率和电源的开关频率相同,而开关频率目前一般从几十KHZ 到几MHZ,另外由开关器件所造成的干扰也小于20MHZ,带宽限制在20MHZ,也是避免外界的高频噪声影响纹波的测试。
3、避免仪器设备引起测试误差----在实际测试时,地线夹通常会以环形出现,所以很容易接收到空间辐射。测试端子和地线夹构成的环路就像天线一样在工作,地线环的面积越大,开关过程中获取的噪声就越大,影响到纹波的正确测试。为减小地线夹过长所造成的影响,探头应该直接靠在输出管脚两端,这样信号和地相连处的地线环面积就很小了,即为靠测法。

网友A:
金升阳说明文档中有测量波纹的方法

网友B:
顶一个,测试误差确实影响很大

网友C:
甩线法测试对噪声的测量误差很大!

网友D:
顶一个,带宽和地线的接法确实对纹波的影响很大。

网友E:
6.2.6 纹波测量标准JEITA-RC9131
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工业协会(JEITA)
Japan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同一个被测电源若采用不同的测量装置,其测量的结果是不相同的,若能采用一样的标准测量装置来测,则测量的结果才有可比性。近年来出台了几个测量纹波和噪声的标准,下面介绍一种基于JEITA-RC9131A测量标准的测量装置
该标准规定在被测电源输出正、负端小于150mm处并联两个电容C2及C3,C2为22μF电解电容,C3为0.47μF薄膜电容。在这两个电容的连接端接负载及不超过1.5m长的50Ω同轴电缆,同轴电缆的另一端连接一个50Ω的电阻R和串接一个4700pF的电容C1后接入示波器,示波器的带宽为100MHz。同轴电缆的两端连接线应尽可能地短,以防止捡拾辐射的噪声。另外,连接负载的线若越长,则测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越大,在这情况下有必要连接C2及C3。若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太长,则纹波和噪声的测量不可能精确。
The ripple exists because, during aportion of the converter’s operating cycle, energy is transferred to thesecondary from the primary and the output voltage increases slightly. Duringthe time interval when there is no energy transfer to the secondary, the loadcurrent is supplied by stored energy in the output capacitance and inductanceof the converter, and the output voltage decreases slightly as this energy isdepleted. Ripple is a low frequency component and will be occur at the same asthe converter。
纹波是由于开关导通和关断期间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电压波动;是一个低频成分,与开关周期或调整周期同步。
Noise is much more variable andharder to predict than ripple. It is caused by ringing in parasitic inductancesdue to the large values of di/dt that occur internally in a switchingconverter. The noise is much higher frequency than the ripple and can be upinto the MHz range. Noise occurs in the form of “bursts” at the time ofswitching activity in the converter, so therefore appears to be superimposedupon the peaks and valleys of the ripple waveform as shown in Fig 1.
噪声是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瞬间产生的的高di/dt所引起的,是高频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带宽和地线的接法确实对纹波的影响很大。

为了消除外接干扰,都会采用直接靠测的方式进行纹波噪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6.2.6 纹波测量标准JEITA-RC9131
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工业协会(JEITA)
Japan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Tech ...

标准的平行线测试法只能电源生产厂商自己用,终端客户采用靠测的形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