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emif中按键实验

楼主(2014-11-17):
在TMS320VC5509的EMIF按键实验中,接CPLD之后,对功能选择寄存器组进行访问时:
写功能选择寄存器组程序如下:
main()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为全EMIF接口*/
    CHIP_RSET(XBSR,0x0a01);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初始化DSP的EMIF*/
    EMIF_config(&emiffig);

    souraddr =  (int *)0x400000;   /* 字地址,写CE2(手册中起始字节地址为0x800000)任意地址 */
        *souraddr = 0x00fe;    /* 使能AKEY */

在调试窗口查看*souraddr 中的值时,看不到 0x00fe,这和功能选择寄存器组是只读的有关吗?还是说与CE2空间或者CPLD有关?

网友A:
和CPL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PLD有关

具体有什么关系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吗?或者是可以查看哪方面的资料呢?那和功能选择寄存器组是只的(上面说只读的,是我弄错了),就没有关系了吗?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你在调试窗口查看的内容应该是DSP存储区的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你在调试窗口查看的内容应该是DSP存储区的才能看到。 ...

哦,谢谢啦!

网友B:
  *souraddr = 0x00fe; 这个直接将数据从EMIF接口写出去了   不会存的吧
不像变量   可以暂存
CE2空间肯定是做了映射    当CE2的片选引脚和读写使能引脚触发时
CPLD里面的就可以判断是哪个地址过来的数据   根据地址将数据写到相应的外设上去
如果是读  哪个地址读对应的相应的外设上   去读外设的数据   再送到数据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addr = 0x00fe; 这个直接将数据从EMIF接口写出去了   不会存的吧
不像变量   可以暂存
CE2空间肯定 ...

映射到底是什么意思?对CE2空间进行了映射,意思就是CPLD的物理地址映射到了CE2上去,访问CE2的地址就相当于访问CPLD对应地址?
CPLD根据地址讲数据写到相应的外设上去,外设在这里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