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我们用了一款明纬的一款电源RID-65B,有啸叫声

楼主(2014-11-17):
我们用了一款明纬的一款电源RID-65B,5V和24V是隔离的。不接机床时没有啸叫声,接到机床上时,连接电机驱动器和主轴上电后会有啸叫的声音,这声音很烦人,我们初步分析是经过AC220串进来的干扰。其它电源功率没有问题,不清楚怎么来解决它,请研究电源这行的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电源在接负载后是否有启动不良的情况,可以检测输出电压,输出端是否存在过大电容。如若输出电压正常,确认输出负载是否存在动态跳变(动态跳变电源也会有响声),再次确认电源在这种负载下的开关频率是否在人耳可听到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电源在接负载后是否有启动不良的情况,可以检测输出电压,输出端是否存在过大电容。如若输出电 ...

电压输出在符合要求的范围内,驱动器和主轴没有接大的电容,在主轴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不工作时(带电)就有响声,如果真正工作起来大的声音可以掩盖啸叫声,就没有用户反应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