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找一个代替LM358的芯片

楼主(2014-11-17):
找一个代替LM358的芯片,LM358的Vos太大,想找个小的,价格不能太高
能单电源工作,输入要能为0

其实觉得TLV2432,TLV2442可以,一问价都是10元以上,性能没有提高很多,价格差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A:
去看看SGM的,很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B:
貌似358除了输入失调大之外没有别的致命弱点吧。我挺喜欢358的PSRR100dB,CMRR也不小,共模输入电压包含负电源,输出摆幅也接近负电源。还很便宜做直流信号放大不二的选择。
ps:不是我太屌丝,是因为公司里实在摸不到其他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358除了输入失调大之外没有别的致命弱点吧。我挺喜欢358的PSRR100dB,CMRR也不小,共模输入电压包含负 ...

看菜下饭吧,比如你要处理脉搏信号、心率信号、热电偶信号、光敏二极管输出,还能用358不?
要不我给你弄些好的运放你留着用吧

网友C:
SGM8582, Vos全温度最大110uV,样品价格都不超过4.5;
SGM8592, Vos全温度最大500uV,样品价格都不超过4元;
看楼主需要什么档次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菜下饭吧,比如你要处理脉搏信号、心率信号、热电偶信号、光敏二极管输出,还能用358不?
要不我给你弄 ...

频率稍高的交流信号358就白搭了。热电偶用358还是可以的,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解决Vos大的方法。

网友C:
是的,是有办法抵消Vos的影响的,我用过是用模拟拟开关结合软件就可以扣除掉Vos的影响,但这种综合成本不见得低,楼上是用什么方法,能否赐教下?

网友D:
LM358原装进口的价格不贵啊
你可以问下这个 QQ:1094642907 TEL: 18948314942

网友E(2019-06-18):
国产LMV358|LMV321|LMV721|LMV722,价格低,性能好!
QQ:3143438892
运放IC技术交流QQ群:414631400

网友F(2019-08-30):
引用 网友B:
频率稍高的交流信号358就白搭了。热电偶用358还是可以的,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解决Vos大的方法。 ...

你好!请问解决Vos大用什么方法

网友G(2020-01-25):
运放要是用于直流  都需要关注什么参数啊

网友H:
用LM358,又想VOS小,想尽各种办法,总是不靠谱的,不适合批量。
曾经,某些厂家的LM358,这一批可以(马马虎虎可以了),下一批就不行了,这肯定是设计问题(其实是老板的问题想省钱),有些批次,板子扭一下,输出信号突变,没法解决,解决了这个出现那个问题。换精度高的运放,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