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相同网络标号,无欲拉线

楼主(2014-11-17):
请问AD09中相同网络标号没有欲拉线,怎么处理?如图所示。

楼主:
也就是TX_CPR 与RX_CPR 没有出现欲拉线,但是具有相同的网络标号。

网友A:
N-S-N 点要显示飞线的焊盘。
如果还不显示,双击焊盘;
还是不显示,把文件所有选中再COPY,保留网络粘贴到新文件中。。。
还是不显示,重新导入网络。。

网友B(2016-12-08):
同上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18-07-25):
引用 网友A:
N-S-N 点要显示飞线的焊盘。
如果还不显示,双击焊盘;
还是不显示,把文件所有选中再COPY,保留网络粘贴到 ...

感谢4年前的你的回复,刚才99se转AD6.9,教程5年前就下载了现在才学,哈哈!

网友C(2021-01-14):
很棒帮哦,加油,努力学习中

网友C:
很棒棒哦,加油,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