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现时分复用的硬件电路

楼主(2014-11-17):
请问能否将经过A/D转换的3路模拟信号进行时分复用,如果可以请问在硬件电路上如何实现?大概需要哪些器件。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时分复用什么意思?
我想模拟开关应该要的;

网友B:
采样时钟10M,八位,传输时用30M时钟,还是8位第1个时钟传第一个信号,第二哥时钟传第二个信号,第三个时钟传第三个信号不就时分了,最好用一位标志哪个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