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芯片写保护了,怎么才能重新烧写啊,一直连不上

楼主(2014-11-17):
上次烧录的时候,设置了Chip protection ON,结果现在工具都连不上

网友A:
换成从串口启动模式,通过串口来烧写

楼主:
芯片就这样废了吗

楼主:
没试过串口的,STM32F030,支持串口下载吗?

网友A:
支持,F系列的话,是PA8,PA9 好像那两个脚可以从串口下载

网友B:
用jflash 或者其他工具再往上加一个读保护,然后彻底断电,上电再烧录

网友C:
BOOT拉高,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看看;

网友D:
某宝上有卖 高端SWD烧写器的,可以彻底解锁。就是烧写的速度慢了点。还是灰常的好用的

网友E:
串口。有选项

网友F:
用jlink FLASH 可以

网友G:
哪个型号

网友H:
应该有解锁的功能或程序,STLINK有这个功能,擦除选项就好了,JLINK有解锁应用

网友I:
串口烧写或STLINK都行

网友J:
解锁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有卖 高端SWD烧写器的,可以彻底解锁。就是烧写的速度慢了点。还是灰常的好用的 ...

不是说我的EP968吧,EP968速度可不慢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是说我的EP968吧,EP968速度可不慢哦

轩威科技的产品。我买的他的  不知道是你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轩威科技的产品。我买的他的  不知道是你吗

不是我。我不是轩威:)
最起码在价格上看,我的还要“高端”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我不是轩威
最起码在价格上看,我的还要“高端”一些。

哥哥,上次找你帮忙做习思卡尔的,你没空,呵呵,现在我自己做出来了,有空去的店里转转,指导指导!谢谢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哥哥,上次找你帮忙做习思卡尔的,你没空,呵呵,现在我自己做出来了,有空去的店里转转,指导指导!谢谢 ...

嗯:victory:
我也在抽空做,总是杂事多,老被打断。
飞思卡尔芯片功能比较复杂,要费不少功夫。

网友M:
STM32F030,支持串口下载,下载前要先复位;BOOT0拉高

网友N:
也不用非要串口下载,把Boot0和Boot1电平改一下,写个Flash解锁的小程序,下载到内存里运行一遍就好了。印象中Jlink里好像有个现成的工具专干这个的。

网友O:
使用BOOT方式启动,串口方式擦除

网友P:
欢迎交流STM32 技术。当然,买芯片也可以。QQ:2355733435 何生 @ Saiyi Tech www.mcutech.net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在抽空做,总是杂事多,老被打断。
飞思卡尔芯片功能比较复杂,要费不少功夫。 ...

所以才有价格上的优势啊!;P

网友Q:
楼主,不要骗我,保护不会关闭仿真接口的。

网友R:
楼主有木有J-LINK,解锁一下就OK了

网友S(2015-04-10):
引用 网友B:
用jflash 或者其他工具再往上加一个读保护,然后彻底断电,上电再烧录

搞不懂为什么加入读保护程序后要彻底断电一次才能正常工作
不断电就会卡死在FLASH_OB_Launch();中@香水城

网友T:
一般都是串口模式启动吧

网友U(2016-12-09):
关于EP968,WIN7,USB3.0用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V(2017-07-11):
引用 网友Q:
楼主,不要骗我,保护不会关闭仿真接口的。

保护不会关闭JTAG接口吗?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封住JTAG口呢,
怕从JTAG口泄露数据

网友V:
引用 网友V:
保护不会关闭JTAG接口吗?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封住JTAG口呢,
怕从JTAG口泄露数据 ...

FLASH的写保护并不会关闭JTA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