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V321和LM358的两个电路分析

楼主(2014-11-17):
小弟刚刚接触,对电路分析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俩电路有啥作用?其功能是怎样的?
如果有放大,不用计算其具体的放大倍数,我现在想要先了解它的功能,谢谢了

网友A:
上图是个跟随器,下图为一反向放大器后跟一个同相放大器,但电路不全。另外,运放应画为上图的模式,下图很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个跟随器,下图为一反向放大器后跟一个同相放大器,但电路不全。另外,运放应画为上图的模式,下图很 ...

了解。非常感激版主赐教

网友B:
LM358的电路是有振荡隐患的,A路同相放大,OUTA输出接了1uF电容,这种普通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会振荡;
而B路,同相端接GND,反相端给过来是什么样的信号?这样接法运放就没有正常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的电路是有振荡隐患的,A路同相放大,OUTA输出接了1uF电容,这种普通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 ...

嗯嗯,您提醒的是,它原本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说明功能,我把一些简化了,可能因此造成一些问题。我主要就是想先了解下功能,谢谢大神

网友C:
能看出第一图是电压跟随。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大小和相位一样。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可以看成是一个阻抗转换的电路(低频),这样可以提高原来电路带负载的能力,(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理解?)。也就是,假如原来的电路输出阻抗比较大,而所加载的电阻小(负载大,电流大),压降也会比较大。这是加电压跟随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原理。电压跟随器有三极管放大电路,也有运算放大器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出第一图是电压跟随。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大小和相位一样。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 ...

谢谢,谢谢,学习了

网友D:
上述各位第一图说的不完全对,它首先是分压,然后才是跟随器,也就是说out的信号幅值只有In的一半大。

网友E(2015-03-23):
第一个图的R3 是什么作用?该电路有出现振荡可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M358的电路是有振荡隐患的,A路同相放大,OUTA输出接了1uF电容,这种普通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 ...

第一个图的R3 是什么作用?该电路有出现振荡可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图的R3 是什么作用?该电路有出现振荡可能吗?

R3做输出限流用,出现振荡的几率非常小,除非layout者乱来或者买到假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3做输出限流用,出现振荡的几率非常小,除非layout者乱来或者买到假货

4楼不是提到“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会振荡”吗?如果真的振荡了,该怎么消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楼不是提到“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会振荡”吗?如果真的振荡了,该怎么消除? ...

首先普通运放是不能直接带容性负载的,否则都会引起振荡。
如果没有直接带容性负载、由于PCB布线的分布电容过大导致运放振荡,那就在反馈电阻上并接一个10pF~100pF的电容即可,所以一般设计时,都可以在反馈电阻上预留个并联电容的位置,以防万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普通运放是不能直接带容性负载的,否则都会引起振荡。
如果没有直接带容性负载、由于PCB布线的分布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