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下这个电路的用途

楼主(2014-11-17):
这个图是一个彩色电视机的电源部分,求教红色部分电路是干嘛用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老总,是调节电源的起振频率,它可控制输出电压。0.01UF 时,振频高。0.1UF时低些。

网友C:
也叫开关电源振荡频率!…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D:
应该是维持开关管导通一段时间

网友E:
电视机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