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NRF24L01接收数据正确与错误统计问题

楼主(2014-11-17):
本人用NRF2401无线发送温度,用LCD显示,如题,如何统计NRF2401接收到数据的正确次数和错误次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可以采用CRC 校验,再统计数据的正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

怎么校验,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好多种校验方式:奇校验,偶校验,累加和校验,CRC校验。你自己选一种。
具体做法就是发送时增加校验帧,接到到以后通过计算校验码和收到的校验码比较是否一样,从而判断接受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种校验方式:奇校验,偶校验,累加和校验,CRC校验。你自己选一种。
具体做法就是发送时增加校验帧,接 ...

好像不能用奇偶校验,比如用奇校验,给数字进行奇校验编码,它们1的个数都是奇数,发送温度时假如把7发成了8,但是它们"1"的个数还是奇数吖.

网友B:
这只是一种校验方式,比较简单,就算是CRC校验,也不能检测出所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