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噪声放大电路

楼主(2014-11-17):
请问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q2,q3怎么给Q1偏置的C:\Users\建萍\Desktop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模电学艺不精,最怕分析三极管放大电路,每次都要翻书先复习,飘过拿分走人;P

网友B:
初看有点复杂, 其实挺简单.
Q2 只是个二极管, 在这类起温度补偿左右, Q3 实现恒流源的作用, 给 Q1 提供稳定的静态工作点电流.

网友C:
不讨论电路的应用背景
Q3作为一个比较器,输出反馈提供偏流Ib。可以得到:VccR4/(R3+R4)=Ic1R2 或:Ic1=VccR4/R2(R3+R4)
其中,R3R4提供基准分压,Q2补偿Vbe3,R2直流取样Ic1

网友D:
究竟要怎样思考才能画出这样的图纸??

网友E(2015-02-17):
请问VccR4/(R3+R4)=Ic1R2这个等式怎么得到的?

网友F:
这是教授们的电路啊。。。。。
其实直接电阻分压反馈差不多就够了,省元件还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