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款单片机控制由LF353与D触发器,4051组成的低成本A/D转换

楼主(2014-11-17):
    在一款低端的温控表上抄了份A/D转换,求分析转换过程,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个AD法,CPU采集口是I/O口?
现在带ADC的单片机也都相当便宜,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个AD法,CPU采集口是I/O口?
现在带ADC的单片机也都相当便宜,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

CPU的采集口我没写清楚,应该是中断口。这电路能做到12位的精度,就是速度慢些,带12位的AD的单片机至少要5,6元一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的采集口我没写清楚,应该是中断口。这电路能做到12位的精度,就是速度慢些,带12位的AD的单片机至少 ...

带12bit ADC的单片机,24脚封装的,2元左右的品牌多了去了

网友B:
原理就是VF转换,分辨率还是很高的,比MCU的ADC高了去了。
缺点是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VF转换,分辨率还是很高的,比MCU的ADC高了去了。
缺点是速度慢。

IC3B是个二分频,如果Q1截止IC3A,也是个二分频,如果Q1要截止那么IC2,6脚的电位要高于5脚才行,但当IC3A的1Q为高电平时,5V电压经R17与R18分压得到0.45V多的电压给IC2的5脚,(4051这边采样的电压是不会大于0.45V的),5脚夫电压比6脚电压高,7脚高电平输出,Q1导通,IC3A的2脚D为低电平,当下一CP脉冲来时,IC3A的Q输出你电平,那么IC2B的5脚也为低电平了,Q1截止了,如此重复,我就没看出来和输入信号间关系,也分析不不出单片机采的是频率或是脉宽

网友C:
或者 delta-sigma 也可以。

俺记得看过V/F提高精度还是速度的**,网上应该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3B是个二分频,如果Q1截止IC3A,也是个二分频,如果Q1要截止那么IC2,6脚的电位要高于5脚才行,但当IC3 ...

几年前,我在一个帖子里有对这个电路的详细分析,你看看是否可以找到。
这个其实就是V/F转换,D触发器输出的5脚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和运放输出电压积分比较,积分输出维持在让三极管一会导通一会截止的过程中。D触发器输出的频率正比于输入电压,线性度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通过模拟开关切换输入信号,进行零点漂移、温度漂移补偿,程序还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在一个帖子里有对这个电路的详细分析,你看看是否可以找到。
这个其实就是V/F转换,D触发器输 ...

请问下,此类电路能达到多少位的精度?

网友B:
分辨率很高的,就是计数的分辨率,实际可以做到1/10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很高的,就是计数的分辨率,实际可以做到1/10000

精度还是有点低。不过貌似这个电路达不到这么高分辨率吧。
我用的一个与 FPGA 配合的 ADI 的 同步 V/F 振荡器也没这高精度。估计只能做到 12 位分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VF转换,分辨率还是很高的,比MCU的ADC高了去了。
缺点是速度慢。

我经常用带16位AD,24位AD的MCU;
10年前用的MSC12010Y5;
这几年用过C8051F060,064,C8051F350;
MK60FX512;
你说的这个电路比MCU高了去了????能高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用带16位AD,24位AD的MCU;
10年前用的MSC12010Y5;
这几年用过C8051F060,064,C8051F350;

没有必要这么计较词汇吧,你说的这些MCU的ADC,我也用过。
这些毕竟不是普通ADC的MCU了,不是涿次逼近的ADC。
这个电路的原理,和万用表的ADC芯片原理差不多的,只是7107之类的,波形很有规律。
普通的MCU的ADC,一般是12bit以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这么计较词汇吧,你说的这些MCU的ADC,我也用过。
这些毕竟不是普通ADC的MCU了,不是涿次逼近的A ...
个人认为不是我和你计较词汇,你如果你觉得是,那小弟给你道歉了;
7107,7135很早以前也有接触吧,06年的时候做过几款万用表,手持自动量程转换的,类似FULUKE的15B;
既然你都用过,尽量不要误导别人了;
SAR结构的也有的,比如ST的,还有ADI的M4;
就带16位AD而言,个人认为ADI的M4是比较强的;
3M多采样率;

网友F(2018-08-09):
嗯,7107 7106比较老的硬件了。。。

网友G:
低成本、还算高分辨率的积分式 V-F转换器,在成本或者采购收限制情况下,不错的选择。

网友H:
Σ-Δ型的ADC,只不过MCU参与完成部分功能。
如果要实现12BIT,对部分电阻的精度和电源的需求很高,成本不见得很低;
对MCU资源也有需求,这个也是成本。。。
因为D触发器的输出电压会影响转换精度,所以要实现12BIT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H:
总的来说,在MCU都自带ADC的今天,这个电路已经没有价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VF转换,分辨率还是很高的,比MCU的ADC高了去了。
缺点是速度慢。

这个电路是Σ-Δ,不是V-F

网友H:
这是古代的帖啊。。。。
15楼怎么找到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是Σ-Δ,不是V-F

你肯定理解错了。
这个电路,很多年前我有设计硬件和程序,我肯定比你理解的透彻,否则就无法编程了。
给MCU的就是频率信号,MCU只需要切换4051的通道即可,需要零点校准的,有些传感器还需要多路采集的。
这个电路,没有模电基础的,一下子看不明白的。
Σ-Δ本来就和V-F原理类似的。这个是很多路输入的电压转换成频率,需要软件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Σ-Δ型的ADC,只不过MCU参与完成部分功能。
如果要实现12BIT,对部分电阻的精度和电源的需求很高,成本不 ...

最终精度先不讨论,分辨率还是很高的。
MCU无需很多资源,提供一个CLK,可以对频率信号计数即可。
对电阻电容的精度要求不高的,电源当然要稳定(任何模拟电路都有要求的)。
这个电路有零点补偿功能的,也可以加满度补偿的,不明白原理的,自然做不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理解错了。
这个电路,很多年前我有设计硬件和程序,我肯定比你理解的透彻,否则就无法编程了。
给 ...

不同意你的意见。
不过我不想继续讨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同意你的意见。
不过我不想继续讨论了。

我可是一个认真的人,不想讨论,又否认别人的结论,似乎不像工程师的性格。
告诉你吧:
1、4051的模拟开关,切换输入信号,当然包含GND和参考电压,用于零点校准、满度校准。
2、一级跟随电路
3、后面的一个运放三极管积分比较、D触发器,就是V-F转换电路,纯硬件的。
  输出频率和输入时钟频率、输入电压、电阻分压比有关。
当然Σ-Δ也会利用类似的技术,但是又不一样的,看着像,其实不一样,Σ-Δ的积分时间很长,对积分时间计时,然后分别对GND、REF、实际输入电压积分计时。这个电路不是计时,是计数,输出频率是和输入频率同步的,要么有脉冲,要么丢脉冲,最后统计脉冲数。

网友B:
无非,这个V-F电路的F不是周期恒定的脉冲,不像普通V-F电路,而是脉冲间隔一直随机变化的脉冲。
但是,如果计数时间长一些,频率的误差还是很小的,如果计数的周期短,则频率的波动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可是一个认真的人,不想讨论,又否认别人的结论,似乎不像工程师的性格。
告诉你吧:
1、4051的模拟开 ...

抱歉前面没看仔细。以前没有看过这种V-F没有注意。
三极管的集电极如果用固定的上拉它才是Σ-Δ。

网友H:
有争议的电路如果要深入讨论有时候需要把电路搭起来。现在这边都没什么人了所以参与的热情也不高了不想搞。
当然这个电路是我没看明白。现在没有争议了倒是不用搭电路去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