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4412怎么修改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4-11-17):
动态调频和调压,挺高端的有点意思,希望大家有用。

4412核心板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三星专门针对4412研发的S5M8767,S5M8767提供9路BUCK和28路LDO输出,每路电压的大小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设置。
S5M8767的驱动位于内核的drivers/regulator/s5m8767.c文件中,Exynos 4412处理器是通过I2C总线来控制S5M8767的。S5M8767在系统启动的过程中会注册到内核里面的regulator模块里面。
regulator模块是内核用于控制系统中某些设备的电压/电流供应,在嵌入式系统(尤其是手持设备)中,控制耗电量很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电池的续航时间。所以,如果系统中某一个模块暂时不使用,就可以通过regulator关闭其电源;或者降低提供给该模块的电压、电流大小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 S5M8767驱动的主要作用就是调用regulator_register函数向内核注册regulator_dev设备,每个regulator_dev代表一个regulator设备,内核可以分别控制每个regulator。
为了实现S5m8767驱动还需要在平台相关的代码里定义regulator_init_data结构,regulator_init_data用来建立父子regulator、受电模块之间的树状结构,以及一些regulator的基本信息,比如电压大小等,下面我们来看下regulator_init_data结构的定义,代码在arch/arm/mach-exynos/mach-itop4412.c里面,在这个文件里使用宏REGULATOR_INIT定义了28个LDO的regulator_init_data结构,代码如下: #define REGULATOR_INIT(_ldo, _name, _min_uV, _max_uV, _always_on, _ops_mask,\
_disabled) \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init_data s5m8767_##_ldo##_init_data = { \
.constraints = { \
.name = _name, \
.min_uV = _min_uV, \
.max_uV = _max_uV, \
.boot_on = _always_on, \
.apply_uV = 1, \
.valid_ops_mask = _ops_mask, \
.state_mem = { \
.disabled = _disabled, \
.enabled = !(_disabled), \
} \
}, \
.num_consumer_supplies = ARRAY_SIZE(s5m8767_##_ldo##_supply), \
.consumer_supplies = &s5m8767_##_ldo##_supply[0], \
}
上面的宏定义中,第三个和第四个参数指定了LDO的电压最小值和最大值,第五个参数设置LDO在系统开始运行时是输出还是关闭的(1是输出,0是关闭)。
第六个参数是LDO具有哪些功能,例如可以修改电压,电流,改变状态等等,通过位掩码的方式设置,第七个参数是设置在休眠的时候是否由PWREN引脚控制它的开关(1是由PWREN控制,0是不受PWREN控制),休眠的时候PWREN为低电平,LDO会关闭,系统唤醒,PWREN为高电平,LDO会输出。
例如LDO2的定义,如下:
REGULATOR_INIT(ldo2, "VDDQ_M12", 1500000, 1500000, 1,
REGULATOR_CHANGE_STATUS, 1)
根据定义,可以知道LDO2输出的电压是1.5v,系统启动的时候会默认输出,系统休眠的时候会关闭。其他的LDO的设置原理与LDO2是一样的。
系统中BUCK的定义,例如BUCK1: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init_data s5m8767_buck1_data = {
.constraints = {
.name = "vdd_mif range",
.min_uV = 900000,
.max_uV = 1100000,
.valid_ops_mask = REGULATOR_CHANGE_VOLTAGE |
REGULATOR_CHANGE_STATUS,
.state_mem = {
.disabled = 1,
},
},
.num_consumer_supplies = 1,
.consumer_supplies = &s5m8767_buck1_consumer,
};
根据上面的定义,可以知道BUCK1的电压范围在0.9v到1.1v,他具有可以修改电压,修改状态的功能(变量valid_ops_mask)。可以使用函数regulator_set_voltage修改BUCK1的电压。其他几个BUCK的定义原理和BUCK1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要修改8767的某个LDO的输出电压,就可以通过修改对应LDO的regulator_init_data结构体里面的电压值来实现,修改BUCK的电压可以使用函数regulator_set_voltage来实现。
注意:因为S5M8767的每个BUCK和LDO都有各自规定的输出最大值,因此在修改输出电压的时候,一定要参照S5M8767的datasheet,确保修改的电压在datasheet规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