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采集问题?

楼主(2014-11-17):
用TI的TMS320F28335采集数据,内置A/D采集范围为0~3V,请问想采集负值怎么办?哪位大神有好的想法?

网友A:
把负电压转变为正电压。

网友B:
单纯负压,可用运放反相放大电路
正压负压都有的话要可以用加法器把电压平移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负压,可用运放反相放大电路
正压负压都有的话要可以用加法器把电压平移上来 ...

这样的话,加法电路会不会引入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负电压转变为正电压。

转换电路会不会引入噪声?

网友A:
只要噪声在容忍的范围内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加法电路会不会引入噪声?

如果是信号太弱,得加前端信号放大器
有个信噪比,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我听说有人放大电路倍数达到50000倍,噪声干扰也只有200mv左右。。。。

网友D:
运放,可以 加 1阶或是2阶滤波

网友E:
曾经看到过有人用几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F:
给一个 ADC 检测负压的电路给你看看

其中上一个的 VEE 是 -4.7V,DSP 控制 PWM 生成的,给放大器供电的,
下一个的 VinS 是放大器的输出,50HZ 正弦,+-1.4 V。

网友G(2015-03-13):
把电压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