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CAN总线加光耦隔离的作用

楼主(2014-11-17):
CAN总线控制器之后加上光耦隔离,然后接CAN总线收发器,请问隔离器的作用是什么?隔离了什么,是干扰吗?

网友A:
至少起到了电的隔离;
2边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
1、安全,隔离高电压,设备不会被雷击等高压烧坏。2、光耦可以过滤掉高频干扰。
3、推荐使用无源CAN隔离器,使用方便,型号BS-CAN。

网友B:
   CANsmc系统正常工作时,产生较大传导性干扰的环节有:开关电源、伺服驱动器、I/O控制设备等。而危害更大的干扰则是瞬态干扰,它的特点是时间短、幅值大、功率小。光耦的主要作用就是隔离作用,如信号隔离或光电的隔离。光电隔离是解决传导干扰问题的理想方法,它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选择光耦合器件时需要考虑两个参数:传输延时(Propagation Delay)和共模抑制CMR(Common Mode Rejection),在传输延时满足数据通讯波特率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共模抑制能力高的型号。如下推荐CAN总线的抗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2016-03-10):
现在有很多专用的数字隔离器件,效果哪一个会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