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抗匹配

楼主(2014-11-17):
请教:终端下拉匹配的,会增加直流功耗,则交流信号不会从电阻流走吗?匹配是为了减小信号的反射,还是将反射的信号吸收掉呢?

网友A:
反射怎么来的啊

网友B:
匹配主要是將能量傳送給接收端,理想下是無反射

网友C:
交流信号当然也流过终端下拉电阻,
这里的匹配是为了减小信号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当然也流过终端下拉电阻,
这里的匹配是为了减小信号反射,

那终端50欧电阻匹配的话,后端相当于高阻状态,信号岂不是大都从50欧流到地上了呢?一直困惑这个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终端50欧电阻匹配的话,后端相当于高阻状态,信号岂不是大都从50欧流到地上了呢?一直困惑这个问题,还 ...

信号电流当然大都从50Ω流到地上了,但是信号电流在50Ω上会形成信号电压,信号电压供后级电路使用,

网友D:
有心帮你,可所有概念都弄得一团糟,啥也不敢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心帮你,可所有概念都弄得一团糟,啥也不敢说了

正因为不懂,所以才请教的,还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终端50欧电阻匹配的话,后端相当于高阻状态…………正确为:后端的阻抗與终端电阻并联之後等于50欧,当然 ...

嗯,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电流当然大都从50Ω流到地上了,但是信号电流在50Ω上会形成信号电压,信号电压供后级电路使用, ...

嗯,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E:
“匹配”应该是有两个操作对象,A和B匹配。这里的匹配就是你的终端和传输线匹配,常用50欧电阻是因为你的传输线(比如50欧射频电缆)的阻抗是50欧,注意这里所说的阻抗并不是你拿万用表测出来的电阻。比如,自由空间的波阻抗是120pi,约377欧。这一点初学者不容易理解,你暂时认为只是有欧姆这个量纲的东西吧,找本电磁学的书看看。
如果你的传输线是100欧,那你的终端匹配电阻就应该是100欧,比如双绞线;如果是75的阻抗,那就选75的电阻,比如视频用的同轴电缆。
匹配不止有一种方式,以上举例都是终端并联匹配;还有源端串联匹配,比如晶振后面通常串一个30欧电阻,因为晶振的输出阻抗是20欧左右,普通pcb走线阻抗大约在50欧左右。
你可以学习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F:
要是有个响应够快的万用表,一样能量出来“特性阻抗”。我这么说是狡辩。
万用表测阻抗,通常是加电流、测电压。实际的万用表响应很慢。
如果非得故意设计一个万用表,用同样的原理“看”到特性阻抗,可以这么做:
就按光速C = 3e8 m/s, 一米3.333ns,来3米的50欧姆传输线,传输延时Tp = 10ns,
做个万用表,响应时间比如10ns,电流20mA,好了,开始测量吧,10ns后看到电压1V,
1V/20mA = 50欧姆。经过1个来回,再20ns后,看到了反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