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xx、f6xx bsl下载问题探讨

楼主(2014-11-17):
f5xx、f6xx bsl下载版本比较高,有哪位高手用bsl下载成功的方法

楼主:
我知道ti有专门的bsl下载工具,但是太贵了!大家有没有别的经济实惠的方法吗?

网友A:
没见过,帮定

网友B:
bsl的下载方式的,我很少用的,,一般都是jtag的啊。

网友C:
没用过,,iar编译软件的到使用过的。

网友D:
不是很清楚的,就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E:
这两个系列的我目前的都还没怎用的。

网友F:
http://www.microcontrol.cn/bbs/a/a.asp?b=112&id=34691

不过mspfet.exe 1.6版只支持部分f5xx、f6xx系列芯片。

网友A:
不嫌贵的话,可以用TI的BSL烧录工具MSP-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