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rb 使用usb通讯

楼主(2014-11-17):
要求既能通讯又能读写u盘。
stm32的usb库提供了host msc的例程,也试验成功了。但是对于如何使用hid(应该是device吧?)该如何通讯(和pc)还是一头雾水。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usb复合设备啊,要求真高

网友B:
STM32 的内部支持多个端口, 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找例程分配一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复合设备啊,要求真高

额,是的,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的内部支持多个端口, 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找例程分配一下端口

多个端口?这个指的什么,能否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个端口?这个指的什么,能否解释下。

多个Interface(接口),一个Interface对应一个Class入口;楼主可以参考ST官方USB库(V2.1.0)里面有个名为DualCore的工程文件,这个就是U盘和HID的多功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