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硬件复位STM32,导致CPU直接死机

楼主(2014-11-17):
我这出现了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有时候给芯片硬件复位,即NRST管脚拉低后,CPU直接死机了,再按复位键也不好使了,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我用过最简单的程序试过,也是一样,也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我之前的电路是将VDDA直接与VDD相连,VSSA直接与VSS相连,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初步判断是VDDA及VSSA管脚的接法及去耦电容匹配问题,VDD经过磁珠连接到VDDA,VSSA经过磁珠与VSS隔开,VDDA与VSSA之间加一个1uf的电容,或者加(1uf+1nf)电容时,外部硬件复位时,容易直接死机,再按复位键也不管用了;如果在VDDA与VSSA之间加一个1nf的电容,或者不加电容,外部复位基本不死机了,但是在受到干扰时,容易直接死机,硬件复位还管用,能够复位回来。它们之间只加一个0.1uf的电容,效果会好一点,出现死机的概率比较低了,但我没有来得及试试加(1uf+0.1uf)的情况。想请版主及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下,外部电路怎么影响到了内部的复位电路,导致按下外部复位键直接死机有哪几个方面原因?(以上操作时,在现场有干扰的环境下比在实验室内出现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A:
既然没找到问题,就不能断然下结论是软件没问题。软硬不分家。

网友B:
什么型号?

网友C:
换质量好的磁珠试试,以前见过LPC2214因为电源的电感(0805封装)问题,造成启动不正常,不能连接jlink,最诡异的是 外接晶振,倍频后本应该是24M,但是有时显示是48MHz,这个晶振值我忘了,不过不符合nxp个一个文档上面说的值,后来买了一批好的电感,就好了
我stm32f103,VDDA 和 VDD通过0805电感连接,VDDA接10uF+104,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找到问题,就不能断然下结论是软件没问题。软硬不分家。

之前没有将VDDA和VDD分开时,一样的程序,从来没出现这个问题,还没有关注过控制电源的寄存器,请问下哪几个电源方面的寄存器会影响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

stm32f103vbt6

网友D:
你说的死机是什么现象?

网友E:
磁珠不要随意添加,加的位置不对会带来干扰。
VSSA 和 VSS 最好最短的导线接在地上。
VDDA 和 VSSA、VDD 和 VSS 分别并的 0.1uF 电容尽量靠近相应引脚。电容用最常见的 0805 层叠陶瓷电容就好了。
VDDA 和 3.3V、VDD 和 3.3V 分别串一个大点的磁珠(例如:1k欧/1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死机是什么现象?

所有的IO都变成开漏输出了 ,连接在上面的灯也都不亮了,就是一点反应也没有了,中断肯定也死了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复位管脚接了一个MAX706S,MAX706S的/RESET端接的CPU的NRST管脚,CPU的NRST管脚有上拉10k电阻和0.1uf对地电容,在复位按键经过MAX706S的MR管脚接入,死机时候,MR管脚电平由高变低时,/RESET端从3.04V变为0V,会不会是/RESET端的3.04V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复位管脚接了一个MAX706S,MAX706S的/RESET端接的CPU的NRST管脚,CPU的NRST管脚有上拉10k电 ...

不太清楚你做的什么东西,感觉跟外围的设备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珠不要随意添加,加的位置不对会带来干扰。
VSSA 和 VSS 最好最短的导线接在地上。
VDDA 和 VSSA、VDD 和 ...

这个问题偶尔会出现,比较难试出来,这些确实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但不知道是不是最终解决办法,感觉问题根源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有将VDDA和VDD分开时,一样的程序,从来没出现这个问题,还没有关注过控制电源的寄存器,请问下哪 ...

源头应该有可能就是 晶振质量啊  电容啊  电路啊 之类的。

不知道你是哪个库?
用HSE_STARTUP_TIMEOUT,搜搜宏定义HSE_STARTUP_TIMEOUT,把值改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偶尔会出现,比较难试出来,这些确实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但不知道是不是最终解决办法,感觉问题 ...

有没有可能是很多小问题凑在一起,导致这个死机,但是为啥只是在按下复位键时才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珠不要随意添加,加的位置不对会带来干扰。
VSSA 和 VSS 最好最短的导线接在地上。
VDDA 和 VSSA、VDD 和 ...

为啥是在按下复位键之后死机呢,内部哪个电路有问题死掉了呢???

网友F:
用GD32F103VBT6试试,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G:
LS高级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是在按下复位键之后死机呢,内部哪个电路有问题死掉了呢???

把你 MCU 的 VDDA、VDD、VSSA、VSS 供电部分的电路图贴上来看下吧。
看你最后总结的那句话,应该还是硬件干扰的问题。

网友H:
把MAX706S去掉利用MCU内部的复位看一看。

网友I:
1、阻容复位的话,可以用10K电阻,106的电容;
2、用了复位芯片的话,建议用示波器看下复位的波形;
   STM的对复位芯片的,内部输出结构有要求的,最好是漏极开路输出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 MCU 的 VDDA、VDD、VSSA、VSS 供电部分的电路图贴上来看下吧。
看你最后总结的那句话,应该还是硬件 ...

明天找个时间把图贴上来,在实验室试了两个小时能试出来一次,一点干扰没有,复位不彻底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阻容复位的话,可以用10K电阻,106的电容;
2、用了复位芯片的话,建议用示波器看下复位的波形;
   STM ...

我明天看看波形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MAX706S去掉利用MCU内部的复位看一看。

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大侠们给我指点迷津,这个问题让我太纠结了,还请路过的和在这的朋友多给我些意见,我们一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大侠们给我指点迷津,这个问题让我太纠结了,还请路过的和在这的朋友多给我些意见,我们一 ...

有空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看看你的板子什么样子的,怎么这么容易死机;

网友J:
怎么没有人怀疑是软件问题呢?
由于 STM32 软件能够识别复位源. 如果复位类型处理时引发了硬件异常, 那就是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有人怀疑是软件问题呢?
由于 STM32 软件能够识别复位源. 如果复位类型处理时引发了硬件异常, 那就是 ...

这位兄台能不能根据我前面的描述详细的分析一下死机的过程,具体是软件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K:
1.排查软件原因;
2.贴复位电路图上来。

网友L:
没遇到过楼主这种情况,进来看看。。

网友M:
在按下复位键之后死机,我觉得大可能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N:
检查下boot0有没有拉到地,前两天我有个板子boot0对地的电阻虚了,导致复位PC值有时跑到别的空间了,程序无法启动。

网友O(2014-12-18):
是否电源问题?用示波器看看电源上电曲线和复位信号曲线。

是否电源纹波问题?同样用示波器看看芯片电源纹波。。

网友:
用复位芯片呢?

网友P:
可以检测电源上电和复位管脚波形,可能上电复位不充分造成。

网友Q(2016-02-20):
检查一下boot  我原来吧boot留出来了没有焊接。就发现了楼主所说的问题。最后把boot焊接上以后复位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R(2016-12-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