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AVR单片机,发送数据会持续进发送中断呢?

楼主(2014-11-17):
使用芯片,Atmega168PA,程序如下

//IO口初始化
void Init_IO(void)
{
PORTB = 0x3F;
//DDRB  = 0x3D;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DDRD  = 0X12;
PORTD = 0x10;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0x00;  //disable
  UCSR0A=0x00;
  UBRR0L=((FOSC/16/BAUD)-1)%256;  //16M 0x67  8M 0x33
  UBRR0H=((FOSC/16/BAUD)-1)/256;   //0x00
  UCSR0C=0x07;  //0x06 异步通信 8
  UCSR0B=0x98;//0x08;  //enbale  发送中断使能 ///98*/
  UCSR0A=0x00;
}

//UART0 send char
void Uart0_Send(BOOL sendchar)
{
    while(!(UCSR0A&(1<<UDRE0)));
      UDR0 = sendcha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Init_IO();
Uart0_init();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int main(void)
{
        UINT16 i = 0,j= 0;
        UINT8 temp = 0x01;
        UINT8 Rev;
        init_devices();

    while(1)
    {
         Value();
         Uart0_Send('1');
    }
}

///接收中断使能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iv_USART0_RXC  //中断21
UINT8 Rev0=0;
void  Uart0_RX(void)
{
    Rev0=UDR0;
}

只要一使能接收中断,就一直不停的进中断,不懂,求助呀!!!!!!!!!!!!!

网友A:
没清除相关的标志位吗

网友B:
你得查一查引起中断的标志.

当 UCSRnB 寄存器的数据寄存器空中断使能位 UDRIEn 为 "1” 时,只要 UDREn 被置位 (全局中断使能),就将产生 USART 数据寄存器空中断请求。对寄存器 UDRn 执行写操作将清零 UDREn。采用中断方式的传输数据时,在数据寄存器空中断服务程序中必须写一个新的数据到UDRn以清零UDREn;或者是禁止数据寄存器空中断。否则一旦该中断程序结束,新的中断将再次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清除相关的标志位吗

已解决,是串口的问题,我手上的USB转串口标的RX,TX是反的。说来也奇怪,AVR的接反了居然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只是没法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查一查引起中断的标志.

当 UCSRnB 寄存器的数据寄存器空中断使能位 UDRIEn 为 "1” 时,只要 UDREn 被 ...

已解决,是串口的问题,我手上的USB转串口标的RX,TX是反的。说来也奇怪,AVR的接反了居然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只是没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