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AVR突然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4-11-17):
之前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成功编译,之前几个曾成功编译的项目也是同样这个错误,感觉是软件问题,重装了问题依旧,但不是全部项目都这样,有些正常,但有些之前绝对是可以的也会这样出错。最近在用ALTIUM DESIGNER画图,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A:
没有文件或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件或目录。

额。。这个叫什么意思?文件不是在嘛。。目录是什么?

网友A:
文件所在的位置。你要让编译器找到那个文件,可能要设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所在的位置。你要让编译器找到那个文件,可能要设置路径。

请问大神能提供具体的操作吗。。晕死了都 在虚拟机中的另一系统则正常编译 但难道以后都要这样子写代码么。。:'(

网友A:
GCC好久不用了,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好久不用了,忘了。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