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76和117-3.3电源纹波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有个设备老是莫名奇妙的报故障信息,最后用示波器发现是电源纹波导致的。
系统由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和控制板组成。网电源220VAC进入变压器初级,变压器次级分出两路,一路220VAC供给伺服驱动器,另一路13VAC供给控制板;控制板将AC13V整流为18VDC,通过LM2576S-5输出5VDC,再供给两路AMS1117-3.3,输出3.3VDC做单片机的电源。现在发现驱动器上电后系统就容易报错,示波器量出了每一级的电源波形如下:

图1是整流输出18VDC的纹波;

图2是5VDC的电源纹波

图3是3.3VDC的纹波。

图4是伺服驱动器断电后3.3VDC的波形。

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伺服驱动器上电后导致系统电源很大的纹波。

我想请教的是:
a.伺服驱动器怎么使变压器次级另一路电源上有这样的纹波信号?
b.为什么这样的纹波通过整流滤波后,再经过LM2576S-5后,也滤除不掉,使输出的5VDC电源上也存在这样的纹波?
c.AMS1117=3.3是线性电源?为什么3.3VDC也滤除不掉图中的纹波?

非常感谢大侠指点!!

楼主:
熬夜求解啊,呵呵!

今天有了新发现,发现伺服驱动器输出信号没用和控制板做好隔离,从信号线上引入了干扰信号,会导致产生3.3V有一个200mv的纹波;用频谱仪看了,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线上有一个1MHz到10MHz的频率有超标。
现在发现用示波器不能准确测量电源纹波,示波器和驱动器都是接在同一个电源插排上,示波器通道悬空都会有一个200mV的信号波形出现,将驱动器断电后一切都安静了。这个信号是驱动器辐射出来的还是通过示波器电源进入的呢?

网友A:
干扰不仅仅从线路来,还可以走空间途径。
  你这是典型的幅射干扰--其实看到的大部分是示波器表笔的鳄鱼夹地拾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不仅仅从线路来,还可以走空间途径。
  你这是典型的幅射干扰--其实看到的大部分是示波器表笔的鳄鱼夹 ...

辐射干扰就是从空间发射的,不是传导的哦。驱动器外壳接地了的。伺服驱动器用的松下的A5.可以考虑给伺服驱动器加一个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不仅仅从线路来,还可以走空间途径。
  你这是典型的幅射干扰--其实看到的大部分是示波器表笔的鳄鱼夹 ...

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方法可以用示波器准确的测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方法可以用示波器准确的测出这个信号呢?

http://wenku.baidu.com/view/2435be160b4e767f5acfce7c.html

参考里面的示波器探棒的接法和注意事项,一般探棒有一个附件袋,里面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专用地线弹簧

网友B:
频率太高,1117-3.3是无法滤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