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求助帖,有图有真相,版主请进

楼主(2014-11-18):
说明:本电路应用于掉电保护的电路,正常情况下,还有一条支路(+5v->1n5817->4953的八脚)表示市电工作时的供电电路。这里为分析电路方便,省略该支路。以下测得数据均为省略该支路测得。
实验器材:双路直流稳压源产生+5v
试验一: 7333没有带单片机,在4953的八脚接测试点。
  (图二)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时间变化
(三)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幅值变化

另外附上MOS管G极的电位变化
(七)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G极时间变化
疑惑:首先图二,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的过度时间太长了,单片机肯定会掉电复位,此电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分析:因为图(七),mos管的G极电位从偏置的3.3v下降的太慢了---从掉电到开始变化有96ms。
说明:当时选开关管时特意选开关时短的pmos管。
如何解决
疑惑:为什么mos管的G极电位会有尖峰

楼主:
由于上面图不清晰,故将图调整,其他未变

说明:本电路应用于掉电保护的电路,正常情况下,还有一条支路(+5v->1n5817->4953的八脚)表示市电工作时的供电电路。这里为分析电路方便,省略该支路(图中的虚线电路)。以下测得数据均为省略该支路测得
实验器材:双路直流稳压源产生+5v
试验一: 7333没有带单片机,在4953的八脚接测试点。
  (图二)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时间变化
(三)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幅值变化

另外附上MOS管G极的电位变化
(七)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G极时间变化
疑惑:首先图二,市电掉电到超级电容供电的过度时间太长了,单片机肯定会掉电复位,此电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分析:因为图(七),mos管的G极电位从偏置的3.3v下降的太慢了---从掉电到开始变化有96ms。
说明:当时选开关管时特意选开关时短的pmos管。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错了参数概念????
如何解决:?????????????????????????
疑惑:为什么mos管的G极电位会有尖峰

楼主:
自顶
路过的大侠帮帮看看,都提提意见。小弟刚入门,没什么经验。纠结好久了!!!!

网友A:
你的5V电源是不是有滤波电容啊,有电容的话,MOS管G极在掉电时就会不能马上变成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V电源是不是有滤波电容啊,有电容的话,MOS管G极在掉电时就会不能马上变成低, ...

刚才试了一下,很有效果。我掉电时,直接将提供+5v的电源线拔掉,实现掉电的。
下图为g极电位变化

这说明确实是提供5v的稳压源有很大的储能电容。
但是现在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电容的影响呀??提供的+5v的电路不能改呀!!!这个大电容没法该变呀!!请问还有其他的方式避免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在5V电源那里加一个功率大点的放电电阻 .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1、在MOSFET源极和漏极之间再并联一个1N5817二极管,
2、直接将MOSFET源极和漏极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V电源那里加一个功率大点的放电电阻 .

你的意思是直接再在+5v的和地之间串一个水泥电阻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再在+5v的和地之间串一个水泥电阻之类的,

对,先可以加0805或0603的电阻510欧姆之类的看看效果,再考虑封装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1、在MOSFET源极和漏极之间再并联一个1N5817二极管,
2、直接将MOSFET源极和漏极互换, ...

疑惑:
方法一:在源极和漏极之间接二极管,何意???可否详解!!!!
要是加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S还是D,这个二极管有什么性能有特殊要求吗?????
方法二:Pmos管的源极和漏极互换,这样pmos的电流的流向岂不是反了,pmos管导通后,电流方向是从S极流向D极的呀?????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在入口将响应时间提起来,在后端想办法效果一般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1、在MOSFET源极和漏极之间再并联一个1N5817二极管,
2、直接将MOSFET源极和漏极互换, ...

1、在MOSFET源极和漏极之间再并联一个1N5817二极管,
这个方法有可能有效果。

网友A:
“pmos的电流的流向岂不是反了”,“电流方向是从S极流向D极的呀”,

谁规定不能反了?谁规定电流一定要从S极流向D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的电流的流向岂不是反了”,“电流方向是从S极流向D极的呀”,

谁规定不能反了?谁规定电流一定要从 ...

你可以详细说一下,d与S之间并接二极管的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