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3.0.35_4.1.0_130816_source源码 DHCP获取不到

楼主(2014-11-18):
提示Sending DHCP requests ........ timeout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在进行哪些操作时候遇到你帖中的问题呢?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在进行哪些操作时候遇到你帖中的问题呢?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呢? ...

再系统启动的时候,开发板获取IP的时候,顺便说下,我用的是MAKE IMX6_DEFCONFIG 生成的.config来制作的uImage烧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系统启动的时候,开发板获取IP的时候,顺便说下,我用的是MAKE IMX6_DEFCONFIG 生成的.config来制作的u ...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SD卡,emmc还是NF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SD卡,emmc还是NFS呢?

启动EMM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EMMC

这样你把你u-boot起来后,print打印的环境参数给我看一下,应该是这里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把你u-boot起来后,print打印的环境参数给我看一下,应该是这里没有设置正确。 ...

好的,我正烧写呢,马上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正烧写呢,马上哈

对了,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你们官方的板子,不是第三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官方的板子,不是第三方的

哪个型号的,MCIMX6Q-SD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的,MCIMX6Q-SDP吗?

算是吧,其实就是明远智睿的imx6q

楼主:
引用 楼主:
算是吧,其实就是明远智睿的imx6q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2.103
serverip=192.168.2.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0800000 + 0x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nosmp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
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
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dhcp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2; mmc read ${loadaddr} 0x80
0 0x2000;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楼主:
引用 楼主: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2.103

这个环境变量不能DHCP吗,需要改哪个呀?

网友A:
从SD卡启动是mmc dev 2,使用EMMC启动的话,是mmc dev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环境变量不能DHCP吗,需要改哪个呀?

不是这个参数的,你要是从EMMC启动,不需要改这个参数的,你要修改的是和mmc相关的。

网友A:
不过你使用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BSP也是那么在飞思卡尔官网基础上修改的,所以启动参数你最好还是安装他们公司给的文档中的命令来设置和启动。我刚给你的参数是针对我们开发板的。你这里启动有问题应该是你u-boot中参数没有设置正确的问题。

网友A: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源码是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吗?不知道他们的板子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他们板子上的源码应该是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源码基础上移植的,所以你如果直接使用源码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源码是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吗?不知道他们的板子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他们板子上的源 ...

这里的uboot用的是他们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uboot用的是他们提供的

u-boot可以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你直接用官网的BSP编译出来的内核是用在官网开发板的,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板子或者第三方的板子,内核需要根据板子来做移植也就是说要做一些修改的。所以这里你使用的是第三方的板子的话,建议你用他们提供的源码,编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可以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你直接用官网的BSP编译出来的内核是用在官网开发板的,如果是自己设计的 ...

好的,我再看看吧

网友A:
好的,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沟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