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不懂为什么要酱紫

楼主(2014-11-18):
不明白明明可以用一个100K电阻代替,却要四个电阻构成,求助大神!!!

网友A:
可能与散热、耐压、成本之类的有关吧。谁都不会自找麻烦的。

网友B:
功耗要求吧

网友C:
增大功率

网友D:
提高功率,耐压,并留位置方便调试及改电路用;

网友E:
我觉得你得询问制作这张图的人,天知道作图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可能当时100K电阻功率不够就这样做,或者增加铜箔利用率什么的(不是高频线路而且又不做商品之类,纯粹是闲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毕竟截图只有一点儿。

网友F:
留位置方便调试及改电路用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要求吧

功率不够可以换功率大点的呀,2W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功率,耐压,并留位置方便调试及改电路用;

个人觉得功率不是主要的问题,大不了换个大点的功率,原来0.25W换到1W甚至更大,散热倒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得询问制作这张图的人,天知道作图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可能当时100K电阻功 ...

商业用的,卖的,应急照明灯的电路图

网友G:
这个要问高人。
我觉得可能是胡乱画的吧。

网友H:
楼主头像侵权了,@huangqi412

网友I:
功率问题,还有空间的问题,如果用帖片的话就4粒100K帖片比一个直插电阻来得省空间,另外如果是贴片0805的电阻功率:4*1/4=1W,相对一个直插功率电阻用机器处理的时间肯定比用人工插的效率快。

网友I:
另外如果量大的话成本也是个问题:4粒0805*0.005=2分钱,如直接电阻市面上可能要到0.05-0.1元。

网友J:
耐受功率和耐压,肯定。经常这样用。

网友K:
个人认为是本安认证要求吧。

网友E:
综合几位engineers的看法,这种电路摆放大多是为了功率,效率,价格设计的。

网友L:
我觉得这是个把实验电路给画上了的结果.就是实验搭的,因为某种原因不想改还得开板,我也范过这种病,呵呵

网友M:
是不是对精度有要求
降低原件离散性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N:
后面一个25V的电容限制了输入电压,不可能是功耗问题。这个电路最多走1MA电流。

网友O:
1)散热。
2)焊与不焊某个电阻时,能有不同的电阻参数。

网友P:
看看后端的一个电容100uF/25V,至少这样电流/电压不会大的,功耗/功率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是不是原理图如此,实物可能会根据实际需要作出调整?还有你的封装什么的信息都没有,这会影响大家的分析。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楼主头像侵权了,@huangqi412

被abc圈来的,  他是头像,我是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看后端的一个电容100uF/25V,至少这样电流/电压不会大的,功耗/功率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是不是原理图如此 ...

实物是四个插件的0.25W电阻,既然都不是功率问题,散热就等不可能了,那很可能是认证问题了,全部出口的,不过现在改板了,由于板的空间问题,改为贴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被abc圈来的,  他是头像,我是签名

:lol,我是感觉有意思就盗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率问题,还有空间的问题,如果用帖片的话就4粒100K帖片比一个直插电阻来得省空间,另外如果是贴片0805的 ...

问题是本来就是插件的呢,

网友R:
估计选焊的,多半是调试使用。
但是对于这种标注不清晰不直观的原理图我一般都懒得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实物是四个插件的0.25W电阻,既然都不是功率问题,散热就等不可能了,那很可能是认证问题了,全部出口的 ...

你确定是100K的?

网友S:
14,15楼正解,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T:
我感觉可能与功率和精度有关吧。

网友U:
功率和成本的考虑

网友V:
方便调试,增大功率

网友W:
应该主要是功率和耐压的问题

网友X(2015-04-24):
两个字:功率

网友Y(2015-08-19):
这个好处多多主要考虑三点,1功率变大2耐压提高3电阻精度平衡

网友Z:
降低热功率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