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2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4-11-18):
我往TXREG 写入的数据,与在串口助手上接受的数据不同,我看了波特率都是9600

#include  "ADC_Config.H"
#include<htc.h>
#include<pic18.h>
#include<stdio.h>
#include "constan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AC.h"
int  Recdata[5]={0x22,0x13,0x34,0x56,0x67};
void delay(int x)
{
    int a=0,b=0;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TRISC=0xf0;    //配置引脚
  SPEN=1;        //使能串口引脚
  BRGH=0;        //低速模式
  SPBRG=0x19;      //9600波特率
  SYNC=0;        //异步模式
  TX9=0;        //8位数据发送

  while(1)
   {
    int i=0;
    delay(100);
    delay(100);
    for(i=0;i<5;i++)
    {
      TXEN=1;
      TXREG=Recdata[i];
      while(!TRMT);
      TXEN=0;
    }

    while(1);
   }
}

网友A:
帧的格式设置一致吗?

例如发送有无校验位?接受时有没有上发送方的设置一样?

网友A:
自己用示波器一看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帧的格式设置一致吗?

例如发送有无校验位?接受时有没有上发送方的设置一样? ...

我配置成八位数据发送,没有校验位,串口助手也没用校验位,示波器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成八位数据发送,没有校验位,串口助手也没用校验位,示波器怎么看 ...

你做硬件的么?不会看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成八位数据发送,没有校验位,串口助手也没用校验位,示波器怎么看 ...

不会用示波器吗?

网友C:
配置位,时钟,USART寄存器设置
一切都正确合理设置了,软件方面就基本没甚么问题了
硬件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位,时钟,USART寄存器设置
一切都正确合理设置了,软件方面就基本没甚么问题了
硬件也可以看看 ...

是硬件问题,出在MAX232芯片上

网友D:
while(!TXSTA1bits.TRMT);是不是应该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