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样方式与处理

楼主(2014-11-18):
请教一个单片机AD采样数据方法,如图所示,如果我想在A点前可以动态采样,一但过了A点就只显示动态前采到的最大数据。
就算到了B点也只显示动态前采到的最大数据。数据回到A点前又可以动态采样,这样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B:
在 A B 点上, 作个信号, 程序里设置个 AB 位置的识别状态就好处理了

网友C:
你的A B点是指AD采样的两个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