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请推荐一款芯片,5V输入转10V输出

楼主(2014-11-18):
【求助】请推荐一款芯片,5V输入转10V输出

网友A:
负载电流要求多大?

网友B:
为什么你们提问的时候不说出具体指标呢?要不然别人会习惯性的让你用MC34063这个IC,不过归根结底大部分IC都是一样的,变换一下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