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ADC速度匹配问题

楼主(2014-11-18):
看一篇**上这样写的:      该型DSP的最高时钟频率为300MHz,考虑到本系统高频电路的实际情况,设置时钟频率为250MHz,由于TMS320C6203B内部采用8条指令并行处理技术,这样使得DSP内部指令周期达到2GHz,可以满足ADS5422的采样速度要求。此外,DSP内部具有4Mbit的数据空间和3Mbit的程序空间,也满足数据采集系统数据存储的需要。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推算应该是对的  重点是算算接口   不要被接口的速率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