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定时器使用疑惑???

楼主(2014-11-18):
我在使用GD32F130的定时器2时出现了如下问题,实在不明白为何如此,还望大家帮忙看一下。

实验:我用定时器2向上计数功能定时1ms,溢出时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中翻转IO口(用的是stm32F0xx的库)
现象:debug模式下,通过示波器观察IO口波形,周期为2ms,达到了预期目的
      release模式下(最高优化等级),用示波器观察IO口的波形,周期为1ms左右,快了近一倍

尝试方法:(1)以上用的是keil编译器,后来换了IAR,仍出现上述现象
           (2)在Keil的release模式下,把优化等级改为最低优化等级,波形周期为1ms,是正确的

问题:Keil的release模式最高优化等级,为何出现上述现象,终不得其解,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高优化级别把程序优化了,导致出问题。
上程序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嘛,就是程序可能有Bug,在高优化的时候,会把那些代码简化,直接导致结果是原来代码的Bug出现.
不用谢了,最好上你的定时器1Ms代码,看看代码bug在哪儿?

网友C:
文件配置问题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由于最近太忙了,加上过了10几天了,当时改了什么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了,很抱歉,否则一定把解决过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