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IC卡识别,不用射频芯片怎么实现

楼主(2014-11-18):
如题。
只做到能区分普通卡片和M1卡片即可。
电路该怎么做?

网友A:
楼主看看M1卡和CPU卡通讯方式、编码方式和调制方式有什么不同,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来设计不同的识别电路。

网友B(2016-12-12):
进**时,返回的参数里就有卡类型的,根据这个就可以区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