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4-11-18):
我初次接触大电流输出的电路,12V,200A,有个疑惑需要咨询各位前辈!
我查阅资料,说是电流的导线规格与电压无关,那么200A的工作电流需要70方的线缆。
但差了相关的mos资料,比如AUIRFS3004-7P,支持电流可达240A,甚至400A,但其实际的外形物理特性(封装及引脚)好像不太可能支持那么大的电流。
这是我理解有什么问题吗?盼复!!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允许值是由导线(具体来说就是引脚)发热来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允许值是由导线(具体来说就是引脚)发热来限制的。

感谢回复!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因为引脚部分很短,所以电阻很小,大电流下产生的热量小,所以可以支持大电流,而输出到负载部分的线路较长,因此需要大平方的电缆以降低其电阻,其实就是降低工作状态下因电阻而产生的热量?
2、模块本身的电阻,如AUIRFS3004-7P,0.9毫欧,那么得计算工作电流下的发热功率,进而计算所需的散热装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因为引脚部分很短,所以电阻很小,大电流下产生的热量小,所以可以 ...

不是这么理解的,意思是,MOS具体能过多大的电流,完全取决于MOS的散热条件

网友C:
这类MOS管的电流指标不是直流工作状态,而是指的脉冲电流,比如0.1ms。一般数据手册后边都会有特征曲线图,里边应该有这个图,分别是直流特性,不同导通时间的脉冲电流特性。
引线截面与通过电流有关,因为其较短而且通过的是脉冲电流,当然在有脉冲电流时会有压降,这个压降可以起到电流过冲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MOS管的电流指标不是直流工作状态,而是指的脉冲电流,比如0.1ms。一般数据手册后边都会有特征曲线图, ...

脉冲电流?是peak吗?那我如何从技术参数表里得知器件的常态工作电流呢?从图上看好像240A就是常态工作电流的。

楼主:
还是没有弄明白一些事,麻烦高手再!指点!!盼复!!!
怕说不清楚,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还是用AUIRFS3004-7P举例,需要200A的输出。
那么从mos开始到负载之间包括1、器件;2、焊点;3、PCB覆铜板走线;4、电缆几个部分。
按标准计算,200A的35um覆铜板需要180mm宽,200A电缆(圆铜)需要仅70方。
那么我有些疑惑:
1、35um厚,180mm宽的覆铜板,截面积约7方不到,这与70方的输出电缆不成比例;
2、焊点部分,器件引脚与覆铜板的接触面积,也应该远小于7方;
所以总感觉哪里有问题,之前没有做过大电流设计,也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彻底晕了,是我哪里想歪了,有点悖论的感觉。
另:AUIRFS3004-7P的Pulsed Drain Current,可以达到160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弄明白一些事,麻烦高手再!指点!!盼复!!!
怕说不清楚,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还是用AUIRFS300 ...

这个可能需要考虑集肤深度,因为频率越高,穿透深度越浅,所以用铜箔显然是更有利,如果频率比较高,相同的频率下,铜箔和圆导线过同样的电流,铜箔肯定是大占便宜。前面都说了,导线能过多大的电流,完全取决于温升,就好比一个变压器,散热条件好的话,电流密度可以取的非常大,散热不好就只能取的很小,回到你的MOS问题上,如果散热不好,就算你用10000A的MOS也是枉然,如果散热足够好,过流都没问题,总之两个字,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需要考虑集肤深度,因为频率越高,穿透深度越浅,所以用铜箔显然是更有利,如果频率比较高,相同 ...

感谢回复!
关于mos管的散热我是明白的,散热不好,长时间超出器件正常工作温度,一定会爆裂的。
我的疑问在于如果不考虑mos本身的散热问题,从其“引脚”流出200A的电流,通过“焊点”,再通过“PCB”,最后通过“输出电缆”至负载,为何“面积”越来越大。

想确认下,是否与各部分的内阻有关:
1、根据器件本身内阻及其热功率计算散热片大小,或加风冷;
2、引脚+焊点,因为距离短,内阻可以忽略?不用考虑散热?
3、PCB走线部分,180mm宽有点夸张了,可否尽可能短些,在敷锡或镀金,这样就不用那么宽?
4、输出电缆部分,是否也可以尽可能短,而不用那么粗了?

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设计时考虑了各部分的内阻,根据电流预估其各自的热功率,以及合适的线路长度,使各部分的发热在可控范围内,而不要刻意考虑多少A得多少mm的说法?

另:我这是直流应用,mos作可控开关用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关于mos管的散热我是明白的,散热不好,长时间超出器件正常工作温度,一定会爆裂的。
我的疑 ...

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流入节点的电流必须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所以任何一个节点的内阻都不能忽略,内阻产生的效应就是压降,压降又会导致发热,所以各个节点的发热量就看它的内阻是多大,MOS的引脚是和MOS连接在一起的,所以MOS散热片也可以帮助引脚散热。铜箔敷上一层锡,当然可以增强散热,如果你铜箔上面堆的锡足够多,那铜箔的宽度就可以减少很多,还是要看温升。输出电缆的话,线越长,压降自然会越大,但散热面积也会随着导线长度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无论导线长还是短,局部的发热量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流入节点的电流必须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所以任何一个节点的内阻都不能忽略, ...

多谢回复!
因为我在考虑实际产品的各部分的工艺,及连接方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瓶颈。
还是有点疑惑,同样大小的电流,流经各部分,各部分的截面积为何不同,而且差距挺大?
是否:
1、如果在线路的各部分,施以同样的散热方式(假设允许、可行),使温升在可控的范围内,即在各部分可以采取 --> 同样线径或截面积?
2、因为PCB部分的自然散热效率高于输出电缆,所以PCB部分的截面积需要7方,而电缆部分需要70方?
还是配个示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因为我在考虑实际产品的各部分的工艺,及连接方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瓶颈。
还是有点疑惑,同 ...

如果各个部位的线径截面积相同,且表面积和散热条件一致,且是直流电,那各个部位的温升也是一致的,注意,前提是表面积也要一样,总之不管线径截面积是多少,你只要考虑温升就可以了,PCB铜箔虽然截面积小,但它的温升也是比输出电缆高的,这仅限于直流电,如果是高频交流电,必须要考虑穿透深度,那温升可就大不一样了,而且频率越高,铜箔越占便宜

网友D:
PCB走线最好再加人个PASTE层 焊板的时候加锡,让其厚度远大于0.035mm
像这样子

网友D:
这样子的走线能有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各个部位的线径截面积相同,且表面积和散热条件一致,且是直流电,那各个部位的温升也是一致的,注意 ...

已结贴,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是否:
因为铜箔散热效率高,所以截面积可以远小于电缆。
因为引脚及焊点部分可以依靠mos的散热机制散热,故其有效电路连接面积可以小些。

另:不知道哪里可以购买到类似AUIRFS3004-7P这类的大电流器件,厂家或其它成熟测试样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结贴,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是否:
因为铜箔散热效率高,所以截面积可以远小于电缆。

理解正确,哪个部位散热条件好,哪个部位就可以用小一些的截面积,选择什么样的截面积,完全取决于温升,并不一定非要用某一个特定的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