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捕获高电平时间应该怎么配置ECAP?

楼主(2014-11-18):
我用的是F28027  想用ECAP模块做PWM波的高电平时间捕获,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寄存器,主要关于ECAP的一些功能模式还无法理解,四个时间戳都可以任意设置成四个边沿模式吗? 里面的差分模式是指什么用途?  看了TI的example,不知道是在干嘛。。有做过这个的希望不吝赐教啊 。。

网友A:
做PWM波的高电平时间捕获,也应该两个边沿捕获

网友B:
没有做过 飘过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求分享   一起交流啊

楼主:
就是TI的原版例程,在中断里直接读取CAP1 CPA2 CPA3 CAP4,就可以得到周期或者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TI的原版例程,在中断里直接读取CAP1 CPA2 CPA3 CAP4,就可以得到周期或者高电平   ...

TI的资料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资料还是很强大的

TI自己做的太多,导致第三方参与积极性没有了。。反而人气不高了 。。。你看STM32各种卖开发板各种建论坛Q群讨论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TI自己做的太多,导致第三方参与积极性没有了。。反而人气不高了 。。。你看STM32各种卖开发板各种建论坛 ...

呵呵,楼主的一段话让我想起孩子家长会上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直升机”式的教育要不得,情同此理!

网友B(2014-12-18):
引用 楼主:
TI自己做的太多,导致第三方参与积极性没有了。。反而人气不高了 。。。你看STM32各种卖开发板各种建论坛 ...

在理昂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自己做的太多,导致第三方参与积极性没有了。。反而人气不高了 。。。你看STM32各种卖开发板各种建论坛 ...

楼主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