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in串口转9针串口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A:
做个DB9的座子 连上线即可
DB9只连 2 3 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DB9的座子 连上线即可
DB9只连 2 3 5即可

但4pin座子有四条线,5V那条线不用管它,让它悬空吗

网友A:
5V也从DB9出啊
你另外一头是什么?板子的电源从这个来?那随便空余的脚上加5V
如果是PC串口 建议你放个0R电阻  不焊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 涉及到不同类型的电平转换问题吧
找搜索引擎找一下 "RS232转TTL电路"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也从DB9出啊
你另外一头是什么?板子的电源从这个来?那随便空余的脚上加5V
如果是PC串口 建议你放个0R ...

对,串口一端是电脑主机,一端是板子。板子上的串口是四PIN的,四PIN的脚的定义就在楼上的图上。以往的板子上的串口是三PIN的,就是两条信号线和地,连接方法也是跟你讲的一样。但现在多了个5V,就不知道要连到DB9的哪个脚了,貌似DB9脚的定义没有一个是5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 涉及到不同类型的电平转换问题吧
找搜索引擎找一下 "RS232转TTL电路" 就知道了 ...

嗯,应该是的。之前的板子芯片支持直连,所以没问题。现在芯片不支持直连,要进行电平转换才行。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