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 CAN发送不出数据

楼主(2014-11-18):
CAN, AN, AC
自己添加的一段程序,为什么CAN发不出来数据呢?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该例程是你自己的例程呢,还是从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该例程是你自己的例程呢,还是从官方例程?

官方的案例啊!

网友B:
楼主你好:
首先呢,你要确保MCU已经成功连接到CAN总线上,通过查看CAN模块的同步标志位可以看到,如果同步不上,请检查CAN总线的连接以及CAN模块的时钟配置,如果同步成功的情况下不能发送数据,请检查发送错误寄存器技术以及接受端的ID滤波配置。
我们KEA驱动包里面提供了CAN模块的驱动以及Demo程序,楼主可以下载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378%26typeid%3D3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首先呢,你要确保MCU已经成功连接到CAN总线上,通过查看CAN模块的同步标志位可以看到,如果同步 ...

你好!我仿真是查看寄存器看到CAN_CTL0=0X10说明已经同步上了且MSCAN_CANTXERR=0x00 说明没有错误,我的接端是周立功的USBCAN卡,全接收的,没有做滤波设置
附件是我做的一个CAN发送数据的简单的测试程序,但是我查看里面的寄存器的值都是正确的,但是用周立功的USBCAN设备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我用的是TRK_KEA 128的demo板,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天了,最近项目马上要用这款芯片了,所有十分着急,万分感谢,请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仿真是查看寄存器看到CAN_CTL0=0X10说明已经同步上了且MSCAN_CANTXERR=0x00 说明没有错误,我的 ...

楼主你好,你用的板子是REV B的对吧,我这边查看了一下你代码中的时钟配置
case BAUDRATE_250K:
                {
                        MSCAN_CANBTR0 = 0x41;
                        MSCAN_CANBTR1 = 0XDC;//0x5C;
                        break;
                }
这个应该是把CAN总线时钟配置为了512K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用的板子是REV B的对吧,我这边查看了一下你代码中的时钟配置
case BAUDRATE_250K:
                {

你好!我设置的波特率是500K,这样设置不对吗?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设置的波特率是500K,这样设置不对吗?应该是多少?

楼主你好,我在这边板子上试了一下,如果采用内部时钟的话,设置总线时钟24MHz,MSCAN模块TSEG1设置为16,TSEG2设置为7,这时候MSCAN总线时钟为1MHz,那么这时候MSCAN是可以正常通讯的,能够时候USB转CAN工具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这边板子上试了一下,如果采用内部时钟的话,设置总线时钟24MHz,MSCAN模块TSEG1设置为16 ...

我用的是在官网上买的TRK-KEA128的开发板,时钟用的内部时钟代码自带的,如下:

    ICS_C1|=ICS_C1_IRCLKEN_MASK;                 /* Enable the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ICS_C3= 0x90;                /*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 31.25 KHz*/
    while(!(ICS_S & ICS_S_LOCK_MASK));   /* PLL lock,  running at 40 MHz (1280 *31.25Khz) */
    ICS_C2|=ICS_C2_BDIV(1)  ;                         /*BDIV=2, Bus clock = 20 MHz*/
    ICS_S |= ICS_S_LOCK_MASK ;                         /* Clear Loss of lock sticky bit */
看注释说总线时钟是20M,CAN时钟用的是总线时钟,这个时候我的TSEG1设置为13  TSEG2设置为6        按理说波特率是500K应该是对的,但是数据就是发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在官网上买的TRK-KEA128的开发板,时钟用的内部时钟代码自带的,如下:

    ICS_C1|=ICS_C1_IRC ...

楼主你好,
看你的代码里面,首先将总线时钟设置为20MHz,那么这时候建议将时钟通过管脚输出通过示波器测量确认是否是想要的时钟频率。这一步完成之后,第二步设置MSCAN的总线时钟,首先需要查看MSCAN_CANBTR0中BRP的设置,如果这边设置不为0,那么时钟要除上相应的分频系数,接下来就是设置MSCAN_CANBTR1寄存器中的TSEG2和TSEG1,这里请注意,设置为0代表1个Tq时间,设置为n代表n+1个Tq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设置TSEG1为13Tq,TSEG2为6Tq,实际写入的值应该是0xc和0x5。如果这时候BRP设置为0,那么这时候CAN总线时钟应该为20/(1+13+6)=1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看你的代码里面,首先将总线时钟设置为20MHz,那么这时候建议将时钟通过管脚输出通过示波器测 ...

楼主你好,我的测试代码请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测试代码请见附件。

你好,哥们,你的程序怎么不能用仿真器PE直接下载到我的demo板上,我用的的TRK_KEA128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哥们,你的程序怎么不能用仿真器PE直接下载到我的demo板上,我用的的TRK_KEA128的开发板 ...

你好,楼主!
如果例程没有中PE的Debug interface,你可以自己创建。
至于如何创建,请参考此经验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631296-1-1.html

网友C(2015-04-25):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如果例程没有中PE的Debug interface,你可以自己创建。
至于如何创建,请参考此经验分享。

我的KEAZ128  demo板  调试CAN的时候,也是发不出来,也收不到,不知道楼主的是否解决了?

网友D:
楼主没说明是怎么个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