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时工作原理,具体,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8):
先说说这个电路的实际使用会发生的问题:
  220Vac线路,C1耐压取400Vdc不合适,综合考虑换成安规电容 0.1uF 275Vac; C1必须并联放电电阻,这个放电电阻建议使用三粒0805封装100K电阻串联或者两粒插件1/4W 150K 电阻串联; 去掉R1,将LED串联到R2、光耦二极管回路。

再讲工作过程:(在此默认四与非门IC供电由C5提供)
  220Vac有交流电压时,C2、C5得到电压的过程就不作分析了; 光耦输入得电,输出导通,与非门输入8脚为 0 电平,此时10脚为高,11脚为 0 -- 4脚输出为 0,此时R4向C3充电,若干时间后9脚为高,此时C5消耗极小; 当220Vac发生问题时,C2得不到补充,通过R2、光耦快速失电,光耦输出关断,与非门8脚为高,A、B组成的低频振荡器起振,控制C、D组成的音频振荡器驱动蜂鸣器输出嘟嘟报警声,直到C5电能消耗到无法维持与非门工作。 在这里补充一点,如果蜂鸣器是无源压电片,另一脚不要接地,接到5脚去,可能声音会响一点。

网友B:
A1用了片4N25,贵了。其实一支三极管即可。
@wh6ic 以为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1用了片4N25,贵了。其实一支三极管即可。
@wh6ic 以为如何?

可以改成NPN三极管,基极并粒电阻,也可以实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这个电路的实际使用会发生的问题:
  220Vac线路,C1耐压取400Vdc不合适,综合考虑换成安规电容 0.1u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原来是震荡电容放电作用导致停电时与门输入为高电平,是这样吗?thanks

网友:
这样的电路不实用

停电就报警

有电的时候就不报警

并且,那个电容放电完毕也不报警

那么不报警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