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内存地址里面的数莫名其妙改变!!!!

楼主(2014-11-18):
大家帮忙看一下     0X200001C3中的数据     在0X2000018A中   也会出现     但是0X2000018A是一个标志结构体     里面的数据只能等于0或者1

  一到有通讯的时候     revTempBuffer   字符串中的数据  就会传到    0X2000018A地址中

楼主:
大神来帮忙看一眼

楼主:
去掉结构体    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     好使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lol 好好查查程序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肯定哪里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查程序吧。。。

现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把结构体去掉   改成全局变量就可以呢???

网友C:
看下启动代码,先声明结构体,再定义变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启动代码,先声明结构体,再定义变量试试看。

现在的问题是   去掉结构体    改成全局变量就可以

网友D:
程序有内存逸出的地方 得找出来 要不还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E:
局部变量用的是堆栈,会和别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等等共用相同的地址,别的变量用过后是不会打扫战场的。全局变量专款专用(如果没有内存泄露、指针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局部变量用的是堆栈,会和别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等等共用相同的地址,别的变量用过后是不会打扫战场的。全 ...

我基本都用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很少